[牛人杂谈] ML51的捕获操作

楼主(2019-09-19):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include "ML5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imer2 capture mode demo.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None
*/

void Capture_ISR (void) interrupt 12
{
        clr_CAPCON0_CAPF0;                      // clear capture0 interrupt flag
        clr_T2CON_TF2;
        printf("\n TM2 CAP 0x%bX",C0L);
}

void main (void)
{
    MFP_P31_UART0_TXD;
    P31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UART0_PRINTF;

/* Set P3.0 as input capture pin*/
    MFP_P30_IC0;
    P30_INPUT_MODE;
    GPIO_Pull_Enable(Port3,SET_BIT2,PullUp);

/* Include capture.c */
    TIMER2_Capture(IC0,CaptureEither,0);
    TIMER2_Capture_Interrupt(Enabl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while (1);
}

楼主:
51还可实现捕获,是不是很牛叉

网友A:
捕获的什么啊

网友A:
是P30,刚开始是拉高的,那么就是下降沿,然后上升沿?

网友A:
然后定时器就会记录两个跳变的间隔吗

网友B:
没有板子啊,卡,如果需要以后选择这个

网友:
这个系列的功能比较好用

网友:
定时器还有捕获功能厉害,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具体怎么触发的,检测范围是多少。

网友C:
定时器的功能真多。

网友D:
定时器的捕获最大周期是多少,最小周期是多少啊

网友E:
属于中断的应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