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虚拟串口驱动cdc drivers\dpinst_x64.exe安装无反应!

楼主(2019-09-19):
折腾了1个多小时,虚拟串口驱动cdc drivers\dpinst_x64.exe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无反应,双击安装也无反应!驱动软件是从华大ftp://180.168.214.142/站下载的,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的是这个熊样,点击始终安装驱动程序软件也不管用。

楼主:
估计是这个驱动程序编译封包不正常。
另外,重点是开发板插到USB上并没有新硬件提示,也没有要求安装驱动的提示。
今天联系一下华大的技术支持。

网友A:
我电脑原来xp的,不好使,装了WIN7,仿真器驱动还是装不上,禁止了数字签名。

网友B:
应该是点击这个安装,不过有的计算机,即使是安装好了,禁止了数字签名,也不一定可以使用这个虚拟串口功能,可能因为那个操作系统缺少文件。
之前有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4000-1-2.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点击这个安装,不过有的计算机,即使是安装好了,禁止了数字签名,也不一定可以使用这个虚拟串口功 ...

谢谢!我找到mdmcpq.inf那个文件,注释掉,无法保存,提示需要管理员权限。可是右键单击,没有管理员权限那一项。

网友C(2020-03-01):
有搞定的吗?郁闷死了。
数字签名,也禁用了。 说的两个文件我对了。该屏蔽的也屏蔽了。就是装不上呀。啥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搞定的吗?郁闷死了。
数字签名,也禁用了。 说的两个文件我对了。该屏蔽的也屏蔽了。就是装不上呀。啥情 ...

现在白色针脚的STK板子,是不需要装驱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