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 的SPI3似乎没有启动发送?

楼主(2019-09-19):
MCU是 GD32F103RCT6,启动文件是startup_gd32F01x_hd.s

/*************************************
名称:SPI3接口配置
功能:
参数:
************************************/
void SPI3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Para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
        SPI_I2S_De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SPI_TransType = SPI_TRANSTYP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FrameFormat = SPI_FRAMEFORMAT_8BIT;
        SPI_InitStructure.SPI_SCKPL = SPI_SCKP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SCKPH = SPI_SCKPH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SWNSSEN = SPI_SW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PSC = SPI_PSC_3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Enable(SPI3, ENABLE);
//        MB85RS_ReadWriteByte(0x00);                //0x00,0xff,0xaa都行
}

u8 MB85RS_ReadWriteByte(u8 TxData)                           //SPI 发送接收字节
{
        while (SPI_I2S_GetBitState(SPI3, SPI_FLAG_TB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

        SPI_I2S_SendData(SPI3,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urn 0 ;
}

SPI3_Configuration后反复调用MB85RS_ReadWriteByte,只有第一次while循环直接跳出继续执行SPI_I2S_SendData
后续调用一直我while循环不能跳出。

似乎SPI3并没有启动发送,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位不为空(没有发送完成)。
这时应该和外设无关,纯粹GD32F103RC的内部关系。

谢谢!

网友A:
大哥,,人家是从0开始,,SPI0、SPI1、SPI2,,没有所谓的SPI3

楼主:
GD库是SP1,SP2,SP3,不是从0开始的奥!
不过还是谢谢你!@zeshoufx

网友A:
你用的是1.0版本的固件库吗

网友B:
你禁用JTAG了没?SPI3默认与JTAG管脚冲突,要么禁用JTAG,要么remap到其他管脚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函数顺序防止错误,导致问题。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C:
看你的标题是要把这个锅甩给芯片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