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eltz oscillator

楼主(2019-09-19):
谁给分析一下。

如果把R1接在L中点,中点到地在接一个103电容,就是一个超再生接收器。
这个电路我很早以前用3DG6实现过,输出电压在100mv左右。
现在,我们变换一下电路形式:把R1串联在电源中接到L中点,你试着做一下。这样原理就比较清楚了。
对直流,其实就是串在电源电路中,向震荡电路提供电源。他的接入点可以在发射极,也可以在集电极,或者在线圈的中点。由于他的阻抗远远大于T1/T2的阻抗(因为工作在饱和区),所以他的接入点对震荡环路影响很小。
再看R1:R1对震荡信号来说就是一个高频扼流圈。
先把输出级T3和1k电阻去掉,只留下基本震荡电路。

网友A:
简单的正反馈,但T2偏置似乎有问题(直流偏置为临界饱和)。

T1共集,T2共基且接有LC并联谐振。随后是射随输出。

网友B:
datasheet专家,也有兴趣研究负阻振荡器的原理?或者是想告人说:我懂德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正反馈,但T2偏置似乎有问题(直流偏置为临界饱和)。

T1共集,T2共基且接有RC并联谐振。随后是射随 ...

抄多少书都不能帮助你理解饱和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抄多少书都不能帮助你理解饱和是什么。。。。。

是不是又要建议去看《模拟电路》?

下面这个,《模拟电路》里是抄不到的。

网友A:
BJT状态

HWM
@戈卫东 :至于BJT“饱和”概念,建议找本器件原理书去看看。
HWM
@戈卫东 :直流工作点在临界饱和,好在其有个LC振荡,否则估计很难看。
然并卵。。。。饱和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抄多少书都不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又要建议去看《模拟电路》?

下面这个,《模拟电路》里是抄不到的。

这句大实话我赞同。
跑模拟电路教材里抄不到《半导体物理》
如同你跑数学书来抄不到《诗经》
你跑体育书里抄不到电路原理
你跑示波器厂家买不到皮鞋
你跑家具厂买不到示波器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抄多少书都不能帮助你理解饱和是什么。。。。。

一般来说,一个人对某个知识点的理解过程,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简单地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你看他这个抄书,风格与以为相同问题的描述,大相径庭,非常明显的又换书抄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3962-1-1.html

以前抄的是电磁学教材风格,现在是偏向于纯数学风格。

网友B:
楼主在这里开辟了第二战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起眼 2019-9-20 11:09 回复TA 如果把R1接在L中点,中点到地在接一个103电容,就是一个超再生接收器。    ...

呵呵。
    这个超再生的缺点不止那些,优点也不止那些。

    超再生电路的缺点大多数都是可以克服的,只是没人去克服。

    超再生电路只有一个缺点是不可克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D:
呵呵,超再生没有办法锁相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沒法定频需要手调。
现在才发现楼主是鼎鼎大名的RD先生。RD配上起不了眼,是一大盛事。 ...

你不是现在才发现“不起眼是RD”,而是很早了。而且不起眼好像还是其他人,不止一个。对吧?
       “不起眼是RD”的原因不外乎他说话太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跟RD不同类型的。唯一相似的是OTB,两位高达90%以上。那么本坛新增一杰总共有六杰:不起眼丶OTB丶jz丶大 ...

哇,都已经定量了,相似度达到90%以上。>90%是怎么计算出的?在你的相似列表列表里边恐怕还有netjob吧?
      有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跟RD不同类型的。唯一相似的是OTB,两位高达90%以上。那么本坛新增一杰总共有六杰:不起眼丶OTB丶jz丶大 ...

超再生是宽带接收?! 我只相信你看到的都是旷代接收。频率27M,带宽几k的你要多少?

      不可以锁相、锁频?

      这么着吧:你先把超再生原理说清楚,我在跟你讲。我服你。

网友F:
优点:容易起振;输出幅度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路如同你讲得属于自激式振荡,除非是他激式振荡才能进行锁相丶锁频,但目前我还不知道如何去他激式。
...

你这个答复的前两段很经典,最后一段很新颖,一般书上只说一句非线性检波之类的话就完了。

    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解释:

    1.为什么超再生必须是间歇震荡?
    2.如果是混频,稳定震荡岂不是更好?
    3.超再生接收有个特点,就是:解调出的信号 幅度 与1/r*r 或1/r相差太远,完全不成比例。解调出的低频信号变化幅度要小的多。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路如同你讲得属于自激式振荡,除非是他激式振荡才能进行锁相丶锁频,但目前我还不知道如何去他激式。
...

再说一句。一个几微伏的射频信号进入超再生接收机,会解调出几毫伏的信号电压,其中的增益>60db.谁家的混频器有这么高的增益啊?

楼主:
https://wiki.analog.com/university/courses/electronics/comms-lab-peltz-os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3属于同一问题,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尤其何谓1/r。超再生的间歇振荡不但会偏移自激频率,也会改变自 ...

你应该是纯净的实战派吧。这样赚钱没问题,不过没后劲。

网友B:
我们微信群里有个文档:

这个文档能看懂,本贴的振荡器工作原理也能看懂。
文档中的电阻R1,就是本贴中LC,本质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