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零知ESP8266与零知板使用SPI接口连接 提高传输速率

楼主(2019-09-20):
我们在使用ESP8266模块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时串口连接,这对于少量数据传输情况下比较方便,特别是对于AT指令使用非常方便,但是在传输数据量较大的情况下,使用串口就大大限制了传输速率,也使得8266模块没有发挥其强大的WIFI大量数据传输的功能;下面在零知-增强板上介绍使用SPI接口连接ESP8266模块,加快数据传输速率。

1、硬件
零知ESP8266
零知增强板
杜邦线
2、硬件连接
硬件上只需要把零知增强板的SPI接口和WIFI模块的SPI接口对应连接即可,当然这里实际上是8266的HSPI引脚,连接方式比较简单:

当然还需要连接电源和地引脚到零知板的3.3和GND上。这里为了方便使用的是NodeMCU板,你也可以使用其他带SPI接口的esp8266模块

3、我们要使用SPI的方式进行通信,那么ESP8266模块和零知板都需要相应SPI相关代码,这里为了简便就直接使用相关的库进行操作了
(1)ESP8266端代码
(评论区留言,资料全部免费分享)
下载这个文件后,使用Arduino ESP8266方式下载到NodeMCU上,下载前配置如下:
(2)零知增强板端代码编写
(还需要留下您的QQ邮箱)
首先下载这个库,并放置到零知平台对应软件库目录下,然后编写如下程序:
/*
WiFiSPI example: esp8266连接AP,UDP传输数据

电路连接:
   1. On ESP8266 must be running (flashed) WiFiSPIESP application.

   2. Connect the Arduino to the following pins on the esp8266:

            ESP8266         |
    GPIO    NodeMCU   Name  |   Lingzhi Enhanced Board
   ===================================
     15       D8       SS   |   53
     13       D7      MOSI  |   51
     12       D6      MISO  |   50
     14       D5      SCK   |   52
*/

#include "WiFiSpi.h"
#include "WiFiSpiUdp.h"

//热点名称
char ssid[] = "lingzhilab";
char pass[] = "lingzhilab.com";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081;

char udpServerIP[] = "192.168.0.122";
int serverPort = 8081;

#define PACKET_SIZE 256
byte packetBuffer[PACKET_SIZE];

const int UDP_TIMEOUT = 2000;

WiFiSpiUdp udpClient;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for debugging
  Serial.begin(9600);
  // initialize the ESP module
  WiFiSpi.init();

  // 检查是否连接了运行SPIWifi程序的8266模块
  if (WiFiSpi.status() == WL_NO_SHIELD) {
    Serial.println("WiFi shield not present");
    // don't continue
    while (true);
  }

  int status = WL_IDLE_STATUS;
  // attempt to connect to WiFi network
  while (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WPA SSID: ");
    Serial.println(ssid);
    // Connect to WPA/WPA2 network
    status = WiFiSpi.begin(ssid, pass);
  }

  // you're connected now, so print out the data
  Serial.println("You're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udpClient.begin(localPort);
}

void loop()
{
  sendPacket(udpServerIP); // send an packet to server

  // wait for a reply for UDP_TIMEOUT miliseconds
  unsigned long startMs = millis();
  while (!udpClient.parsePacket() && (millis() - startMs) < UDP_TIMEOUT) {}

  // when there should be a packet do not call parsePacket() once more, call available() instead
  if (udpClient.available()) {
    Serial.println("packet received:");
    // We've received a packet, read the data from it into the buffer
    udpClient.read(packetBuffer, PACKET_SIZE);

    Serial.println((char*)packetBuffer);

    Serial.println();

  }

  // wait ten seconds before asking for the time again
  delay(1000);
}

// send an packet to server
void sendPacket(char *server)
{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PACKET_SIZE);

  strcpy((char*)packetBuffer, "message from UDP client\r\n");

  udpClient.beginPacket(server, serverPort);

  udpClient.write(packetBuffer, PACKET_SIZE);

  udpClient.endPacket();
}
上面的代码需要更改为自己的wifi名称和密码,并更改在第三步得到的UDP server的IP地址,验证完成后下载到零知-增强板。
完整工程代码:
(欢迎评论区留言和交流)

3、验证测试
我们下载好所有的代码并连接好硬件后,首先在手机上连接同一个Wifi,如上面的“lingzhilab”,然后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工具,并开启UDP-Server模式,填写上面代码中一样的端口号8081,这里会分配到一个服务端地址,这个地址就需要填写到上面的
  1. char udpServerIP[] = "192.168.0.122";
上面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手机网络调试助手上接收到从零知板发来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发送信息给零知板,如下:

手机端网络调试助手接收到信息:
零知板接收到手机端发送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