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T6,无法运行程序!

楼主(2019-09-20):
STM32F103RBT6,无法运行程序!
用stm32f103rbt6设计了一个小玩意儿,通过测试每个模块都没有问题!电脑接ST-link到板子上也可以debug。debug下板子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拔下st-link后板子就好像是卡死了,无法运行,不知道啥问题!急啊!百度了一大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拔掉stlink后重新断电上电试试

网友B:
Boot引脚的配置不对导致的,自己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C:
建议先重点检查下电源,尤其接地系统;再就是BOOT脚配置及焊接检查下;

提醒:代码调试时做功能验证时不要总是开启各个外设寄存器窗口,有需要时打开看下。

网友D:
是不是芯片没有复位好

网友E:
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