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中这个7.2K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20):
(图片)

网友A:
1、是提升开关管的耐压,一般来说,BVCEO远小于CBO,接该2个电阻,则哪怕输入悬空,管子耐压是CBO而不是CEO。
2、我们知道,任何管子其实都是有漏电的,当接这2个电阻,则管子漏电流可以被旁路掉。否则,达林顿复活后,些许漏电流将导致输出动作而不能彻底关闭。

网友B:
第1 点可能有点牵强.   2 点完全同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1 点可能有点牵强.   2 点完全同意

不是牵强附会,要知道ULN 耐压不低,而集成电路管芯耐压和成本关系太密切了。
以典型的三极管像8050。VCBO=40V,而VCEO才25V。这样,加了2电阻,不管你怎么测试,耐压都是40V,不加电阻,则完全可能测到25V。
而ULN做成芯片,不会出什么VCBO VCEO,只会出耐压一个指标,难道还非得你对应输入端口不能悬空才能获得实际耐压?接电阻,则不再有附加条件,静态测试耐压值则就是VCBO。

网友:
VCBO>VCBS>VCBR>V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