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大屏幕常见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9-09-20):
LED大屏幕常见故障原因分析

一、LED屏幕出现屏幕全黑的原因是什麽?

  在控制系统运用的过程中,我们偶尔也会遇到LED屏幕出现屏幕全黑的现象。同样的一种现象可能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就连屏幕变黑的过程也会因不同操作或因不同环境而异。

    1、请确保包括控制系统在内的所有硬体已全部正确上电。

  2、检查并确认用于连接控制器的串口线是否有松动或脱落现象。(如果在载入过程中变黑,很可能是因为该原因造成)

  3、检查并确认连接LED屏幕及与主控制卡的HUB分配板的是否连接、是否插反。

  二、led大屏幕刚上电时出现几秒钟的亮线或屏幕画面变花的原因?

  将屏幕控制器与电脑及 HUB分配板和屏幕连接妥当后,需要给控制器提供+5V电源以使其正常工作。上电瞬间,屏幕上会出现几秒钟的亮线或“花屏”, 该亮线或“花屏”均是正常测试的现象,提醒用户屏幕即将开始正常工作。2秒钟内,该现象自动消除,屏幕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三、单元板出现整片屏幕不亮、暗亮的原因

  1、目测电源连接线、单元板之间的26P排线及电源模组指示灯是否正常。

  2、用万用表测量单元板有无正常电压,再测量电源模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否,则判断为电源模组坏。

  3、测量电源模组电压低,调节微调即电源模组靠近指示灯处的微调使电压达到标准。

  四、载入不上或通讯不上的原因是什麽?

  通讯不上与载入不上的原因大致相同,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

  1、确保控制系统硬体已正确上电。

  2、检查并确认用于连接控制器的串口线为直通线,而非交叉线。

  3、检查并确认该串口连接线完好无损并且两端没有松动或脱落现象。

  4、对照led大屏幕控制软件和自己选用的控制卡来选择正确的产品型号、正确的传输方式、正确的串口号、正确的串列传输速率并正确地设置。

  5、查看跳线帽是否松动或脱落;如果跳线帽没有松动现象,请确保跳线帽的方向正确。

网友A:
这经验可以。。。

网友B:
为何大屏的软排线坏了就没办法修了呢,整个屏就废了?以前用过10.4寸的LVDS接口屏,在几次插拔以后屏出现了一条竖线,厂家说是排线或者排线上的驱动IC坏了,无法修复,难道是真的不能修么?还是厂家不愿意给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大屏的软排线坏了就没办法修了呢,整个屏就废了?以前用过10.4寸的LVDS接口屏,在几次插拔以后屏出现了 ...

按现在市面上厂家来说,只要在质保内期间出了问题,厂家应该24小时回应,48小时抵达项目现场。进行售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现在市面上厂家来说,只要在质保内期间出了问题,厂家应该24小时回应,48小时抵达项目现场。进行售后】
...

我想问的不是售后的问题,我想知道排线坏了到底能不能休。屏坏了,即使厂家1小时内给我换个新的,也是没有解决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