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9-09-20):
我有一块板子短路了现在用万用表的二极管那个档位测得一边是0.5v,红黑表笔互换又测得为1.7v不是断路,那感觉两边都通了,我想请问是不是这个二极管坏了,还是是一种特殊的二极管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量的?不要带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带电量的?不要带电量

没有带电 我就是直接红黑表笔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带电 我就是直接红黑表笔量的

拆下来测,没有这么特殊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