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晶振问题还是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9-09-20):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要拆卸,  有些问题不动烙铁是搞不定的

网友B:
示波器探一下

网友C:
综合所有的可能,明确告诉你,这不可能。
有些情况哪怕动了电烙铁,你也不一定马上就知晓,比如芯片基本上是好的,但是偏偏时钟对应端口有点问题,导致外时钟不起振,内时钟什么的工作都正常,你说哪怕动了电烙铁,你一次就可以判定?
不过基本的测量,可以帮助我们对方向作出判定,比如测量晶振2端直流电压,芯片正常情况下,则一般来说2端电压都在VCC的1/2左右,当然这只是一般来说,还不是绝对的哦。

楼主(点评):
谢谢回答,可否这样一试? 将不良品板不通电,将晶振两脚一出到另外一个没有晶振的良品中测试,如果良品正常起振,那说明不良品的晶振是OK的,也就说明不良品的MCU是NG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肯定不行,晶振2端,输入端这样可以等效为开路,但是输出,等效2个串联的二极管分别到没供电的板子的VCC和GND,那就是非常大的负载了。哪怕正常的晶振,这样都起不来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内部结构有二极管?我了解里面是一个非门,晶振的负载不会很大吧?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先不说基本上所有的MOS工艺单片机的所有IO口,就说非门的互补输出MOS管,这2个MOS管分别有对VCC和对GND的寄生二极管。芯片不带电,则晶振被驱动起来后的幅度,直接会导通该2个寄生二极管,类似一个全波整流吧,这是多大的负载自己想。输入端其实该2个二极管也是存在的,不过一般做的好的振荡器,这里的幅度比较小,是不是足以导通寄生二极管就不一定了。

楼主:
探一下就可以确定MCU或晶振的问题???

网友D:
注意:有单片机配置不对,晶振没有波形,但不意味晶振或单片机时钟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探一下就可以确定MCU或晶振的问题???

示波器可以辅助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同时挂着示波器和仿真器的情况下尝试不同的程序,是可以探测问题出在哪里的。

楼主(点评):
现在单片机都不工作, 运行不同的程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来测试,

网友E:
不太可能,先换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有单片机配置不对,晶振没有波形,但不意味晶振或单片机时钟电路有问题! ...

这是一个工作一段时间损坏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可能,先换晶振试试

能换晶振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话题讨论了

网友E(点评):
工作后损坏的有可能是晶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工作一段时间损坏的产品

对多数单片机而言,更换单片机、更换晶振、更换与时钟电路相关电阻、电容、甚至PCB。

楼主(点评):
能换元件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话题讨论了

网友B:
如果你的单片机必须有外部时钟才能工作,那就先用函数发生器注入一个时钟信号。注入时钟条件下如果单片机依然不能连接仿真器直接判定单片机坏,如果注入时钟单片机可以连接仿真器那再查振荡器。另外许多单片机默认使用内部时钟启动,这些单片机可以在无外部时钟的条件下和仿真器建立通讯,灌入一个只依赖内部时钟的测试程序。你具体用的是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