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C301D芯片做水位检测

楼主(2019-09-20):
、TC301D芯片做水位检测的原理是通过电容的变化量来检测水的有无;TC301D芯片与普通芯片的区别在于芯片上电时和上电后;1.TC301D芯片上电时当装置的当前电容值超过芯片CR时,就能检测到有水的状态,当装置的当前电容值不超过芯片CR时,就能检测到没有水的状态;2.TC301D上电后,当检测到有水的时候,就一直能检测到有水,芯片有不自矫正功能。
二、可以按照TC301D芯片的电路图、PCB 画板打样、测试。
  按照原理图PCB资料可以根据产品的需要做成两种测试板(PCB、FPC),测试装置是平面方便安装可以使用PCB,测试装置是弧面就要使用FPC。
  1. 在检测液体在非高温的条件下,可以把芯片焊接在PCB或者是FPC 上,在把模块放在检测点位置。安装时要注意模块和装置要紧紧的贴合,不要有空隙的。
        2. 检测液体是在高温的情况下,或则是模块安装不方便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把TC301D芯片做在控制板上,通过导线把焊盘和芯片相关的引脚连接。

  3.检测装置的材质是非金属,非陶瓷之类的就可以,检测厚度在3mm之内最优,5mm之内最好,检测厚度和感应焊盘的大小有关,焊盘越大,检测的厚度越厚,做焊盘时建议把焊盘做的大一    点,一个是好调节灵敏度,第二是产品的抗干扰会好很多的。
  4.检测的液体最好是水,若是其他的液体不要太粘稠。
  5.芯片输出的数字信号(高低电平),供电电压3--5v。
三、此模块或者是芯片在不同产品不同场合要调节灵敏度才能符合产品使用。
水位检测灵敏度由 SEN 和CR 管脚接的电容决定,CR 是粗调,CSEN 是细调。灵敏度调整方法:
1.最好是增大模块(芯片)的感应面积,理想值是15mm*20mm的感应面积;
2.其次选 CSEN=20pf,CR 根据检测环境不同,一般取值范围是2~20pf,CR 电容越小灵敏度越高。调整 CR 值到一个大致合适的灵敏度。
3.如果上述调整到的灵敏度还不是很合适,就继续调整 CSEN 的值使灵敏度达到满意。CSEN 的调整范围一般是 5pf~50pf,电容值越小灵敏度越高。
4.量产时,建议 CR 和 CSEN 使用 1%精度的 NPO 电容。
四、使用产品
   加湿器、净水器,养生壶,咖啡机,豆浆机,饮水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