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两种熄灭LED的方法, 各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19-09-20):
下图是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上LED的连接电路(连接到了PF5引脚).
点亮这个LED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方向设为输出, 输出电平设为低.
但是熄灭这个LED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方向设为输入,此时输出电平应该无所谓高低; 第二种是方向设为输出,输出电平设为高.
请问这两种熄灭LED的方法哪个好? 讨论可以不局限于AVR 单片机,主要是从电路方面讨论.

网友A:
我觉得2个方法都没毛病~

网友B:
这个端口只是控制LED吧。既然点亮时是需要设置成输出的,那熄灭时直接控制就行。 没必要专用设置端口为输入来熄灭LED吧。难道是为了多几句代码?程序更复杂一些?这个很可能把自己也埋坑里的……

网友C:
输入状态有可能暗亮,不靠谱

网友D:
既然接了1K的电阻,还不如直接端口驱动,接内部上拉

网友E:
要看芯片io口驱动电路的设计了,
感觉应该是设为输出高比较好.最好的是OD输出.
输入输出切换感觉更容易不稳定....虽然其实也挺稳定的

网友F:
最好输出0

网友F:
保持统一是关键。不然你要来回修改一个端口的功能。

网友G:
输出高低来控制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接了1K的电阻,还不如直接端口驱动,接内部上拉

外面的1k电阻接电压了啊, 内部再上拉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芯片io口驱动电路的设计了,
感觉应该是设为输出高比较好.最好的是OD输出.
输入输出切换感觉更容易不稳 ...

为什么最好OD输出?

网友H:
最好不要切换到输入  个人经验

网友I:
切换状态当然比切换功能更合理,状态机也好处理。不要给自己挖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面的1k电阻接电压了啊, 内部再上拉是什么意思?

可以降低电压波动

网友E(2019-11-12):
电流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
除了需要功能的实现外,要考虑这些电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来和去的过程是不是会产生额外的问题...
就好比舞台表演,要考虑这么多演员怎么上去,然后怎么下来, 闹哄哄地从观众席上爬上去,再闹哄哄地从舞台前沿跳下来,观众体验肯定不好...
对于芯片来说,所有流出的电流都是芯片电源脚进去的...所有流入的电流都是从芯片地脚出来的,
所以为了保证芯片内部电源和地网络的稳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电流流入和流出....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