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2 HS振荡模式不起振

楼主(2019-09-20):
PIC16F72 在HS模式下,用16M石英晶振不能起振,MCU 5V供电的,配置字是:__CONFIG(3FBAh),换个16.000MHz石英晶振问题一样也不起振,匹配电容10p,12p,20p,30p,晶振两脚并120K,300K,1M电阻都试了还是不起振,高手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配置对?

网友B:
1. 引脚接对了?
2. 检查一下配置字?
3. 程序没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引脚接对了?
2. 检查一下配置字?
3. 程序没烧进去???

1,引脚是对的,之前配置字是3FB9,工作在XT模式4.000MHz晶振可以用的。
2,配置字也没有不对,XT01与HS10相差1,3FB9到3FBA。
3,可以读出来,校验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引脚是对的,之前配置字是3FB9,工作在XT模式4.000MHz晶振可以用的。
2,配置字也没有不对,XT01与HS1 ...

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B:
频率跟工作电压有点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跟工作电压有点关系的.

5V供电,用的HI-TECH PICC  9.80和9.83编译器都试过了。另请教下,规格书上16M是用的陶振,我用的晶振,这个要区分吗?

换成PIC16F76也是晶振不起振,量IO输出的PWM,推算是200K转到内部振荡模式了,这个IC又没有OSCCON寄存器。

网友C:
用的什么型号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型号晶振?

49S封装,插件,16.000MHz 20ppm CL=12p

网友C:
示波器看看osc2是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看osc2是啥样

一个平直2.24V的直线,直流电压线,没有波型。

网友D:
应该还是引脚驱动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C:
忘了说了, 示波器测可能会引起问题, 如果不用示波器,你是怎么判断不起振的?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测试IO PWM周期上面有讲到。

网友C:
电容再小一点看看试试5p

网友E:
手册上电容典型值是15P,电阻应该是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再小一点看看试试5p

改成两个5p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册上电容典型值是15P,电阻应该是不需要的。

不接电阻也是频率不对。

网友C:
奇怪了, 你可以试试8M或者20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 你可以试试8M或者20M的吗?

确实如您所推测的用示波器测试晶振就不起振了,今天用频谱仪测试晶振有起振,有16.000600Hz,频偏600Hz。是下面这段程序有问题,实测正频宽30us,负频宽75us,帮分析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
DAT0()        {RB5=1;delay(5);RB5=0;delay(15);
// RB5 为IO口定义 PIC16F7x
void delay(int Count)
{
        int i;
for(i=0; i<Count; i++)
{
        NOP();
}
}

网友C:
代码可以发全一点吗? 你这个看起来不应该测出来时间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可以发全一点吗? 你这个看起来不应该测出来时间这么长

代码我重新改为如下:
PIC16F76,16MHz,机械周期0.25us
DAT0()
{
RB5=1;NOP();
RB5=0;NOP();NOP();NOP();NOP();
}
在执行上述函数时,用示波器测试实际正频宽为2us,负频宽为2.75us。相差0.75us是正确的。但是正频宽理论上应该是0.25us变成实际2us,负频宽理论上应该是1us变成实际2.75u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码我重新改为如下:
PIC16F76,16MHz,机械周期0.25us
DAT0()

你要看汇编有几条指令

楼主:
混编汇编解决了

网友A:
原来如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您所推测的用示波器测试晶振就不起振了,今天用频谱仪测试晶振有起振,有16.000600Hz,频偏600Hz。 ...

用示波器看(探头x10模式)看OSC2引脚,不要看OSC1引脚

网友G(2019-11-12):
确定十六进制代码3FBA是实际值吗?没使用过十六进制值来设置PIC中的内容。按以下方式进行操作可以

网友G:
寄存器11是Config位Xt或Hs。。

你是根据TS所说的来设置的:0x3FBA =(部分)CP关闭,PWRTEN禁用,WDT禁用,HS振荡器。如果没有振荡,则PWRTEN设置(必须发生1024次振荡,未设置72 ms计时器)应停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