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1024GA610 的 UART2 的发送缓存器发送的内容不正确

楼主(2019-09-20):
如标题所述,请求能给个具体原因,谢谢!

网友A:
你这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太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太少了点

如这句,对缓冲器写入0x01
U2TXREG=0x01;
,结果接收到的却是0x7F

网友B:
你发送的波特率跟你接收的波特率不匹配......
你检查一下波特率吧..
或者你发送0x55, 然后用示波器量一下高低电平之间的宽度,来检测一下是不是波特率没设置对...很简单的...

网友A:
看看波形是什么数据,这个问题很大概率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C:
0x01变成0x7F,这是高低电平和前后顺序搞反了吧

网友D(2022-01-22):
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