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BootLoader跳转踩大坑了

楼主(2019-09-20):
使用BootLoader跳转过来,可以进入App,但发现初始化FreeRTOS任务时系统卡住了,也不在HardFault也不往其它地方执行程序:
App中使用了以下设置:

结果发现是GD32的库函数,gd32f30x_misc.c下的这个函数,又把中断向量表重新设置回了0x08000000的位置………………………………………………
/*!
    \brief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vector_table_set(NVIC_VECTTAB_FLASH, 0x0);                                //已经设置了中断向量表,这里不用再重设
    nvic_irq_enable(ENET_IRQn, ATKMODU_HIGHTEST_INTPRY, 0);//nvic_irq_enable(ENET_IRQn, 2, 0);
}

实际上是在配置网络那个函数里,重新设置了一下中断向量表:
void enet_system_setup(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________其它省略。
}

库函数用顺手了,结果踩大坑了………………………………
我的内心…………………………………………………………………
………………………………………………………………………………
………………………………………………………………………………
………………………………………………………………………………

感谢大佬的分享,因为看了您的帖子而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感谢!

网友A:
感谢!让我们以后不跳这个坑。

网友B:
嗯,  做 BOOTLOAD, 要注意 中断向量表的地址迁移

网友C:
这个确实要注意

网友D:
自己没有细心弄,就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看题吧兄die,我没见过库函数在外设里面重设中断向量表的。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跟别人分享这个事实

网友E(2019-10-31):
引用 网友D:
自己没有细心弄,就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也不能怪库函数,毕竟人家要默认设置一下存放地址的开点。 你应该自己断章取义,用其他库函数哈。

网友F:
楼主,nvic_configuration(void)这个函数不是库函数哟,这个只是例程中的中断配置而已

网友G(2023-02-10):
有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就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H:
正常,之前也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I:
哈哈,下回注意,开发就是踩了坑,以后就不会再踩这个坑了。

网友J:
踩个坑长个记性

网友K:
中断向量表要重新配置吧

网友L(2023-05-30):
帮大忙了,找了半天没找到为啥跳不去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