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问大神按原理图仿真不出效果来是什么问题,咋改

楼主(2019-09-20):
请问大神按原理图仿真不出效果来是什么问题,咋改

楼主:
请问输入伏值跟频率应该设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K,20R=20K,Vin=33Vpp,正弦波频率就是压电片的最佳音量时的频率。
压电片的最简化模型是电容串联电阻 ...

压电片不知道规格,你说的Q值怎么换算得出?

网友B:
压电片你搞成晶振了,当然不行。
另外,频率1KHz貌似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也是规格之一。通常至少会有靜态电容的规格,像是压电蜂呜器丶雾化片。有些雾化片还列出Q值和等效串联 ...

因为PA41的说明书上并未具体说明压电片,所以对他的规格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片你搞成晶振了,当然不行。
另外,频率1KHz貌似不是很合适。。

您知道如何等效替代它吗?元件库没有压电片

网友C:
用运放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并不是好主意。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知道如何等效替代它吗?元件库没有压电片

这是运放datasheet上的电路图

网友B(2019-11-14):
引用 楼主:
您知道如何等效替代它吗?元件库没有压电片

可以用谐振器近似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