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PIC16F18446的敲门检测

楼主(2019-09-20):
本项目使用一个压电传感器检测门表面的震动,来判断是否有人正在敲门或破门。当检测到敲门时,板上的蜂鸣器会发出类似门铃的声音,门铃声音足够响,这样即使敲门很轻,也能够使人听到。当检测到破门时,会发出报警铃声,对破门行为予以警告,并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使用PIC16F18446 来实现这一敲门检测功能。压电传感器直接接到PIC的模拟输入引脚,然后使用ADCC外设读取传感器的模拟量值。PIC芯片进行信号获取并处理,然后控制蜂鸣器发出声音。

在这个Demo中,使用了以下开发板和器件:
  • 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板
  • Curiosity Nano Base 板
  • 压电传感器
  • 蜂鸣器

软件工具
  • MPLAB X IDE v5.10
  •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MCC) v3.75
  • MCC Core v4.56
  • Microcontroller and peripherials library v1.76

Demo 硬件制作
  • 制作压电震动传感器Click板。使用Proto Click 板 (普通的面包板应该也可以)。

  • 将压电震动传感器Click板插入到Curiosity Nano Base板第二个mikroBus连接座
  • 制作蜂鸣器Click板

  • 将蜂鸣器Click板插入到Curiosity Nano Base板第一个microBus座
  • 将PIC16F18446 CNano板安装在Curiosity Nano Base板上

MCC配置
系统模块

ADC模块

Timer1 配置

管脚配置

操作
  • 以上硬件都制作好并正确连接后,将PIC16F18446 CNano板通过USB线,连接PC
  • 编译MCC生成的代码工程,并将code image烧录到PIC16F18446 中
  • 程序初始化并运行后,buzzer会发出两次鸣叫,然后板子开始不停的检测是否有人敲门
  • 将板固定到们表面
  • 敲门,会有门铃响声
  • 用力击打门,会有报警声发出

本例子显示了使用PIC16F18446 和MCC来快速的开发一个敲门检测的应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下面链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https://mplabxpress.microchip.com/mplabcloud/example/details/761

网友A:
好棒的Demo

网友B:
我也正准备做相同的项目,想用话筒来检测敲门声,您的压电陶瓷作传感器启发了我,可以借鉴。另外您的扩展板是自己打样的吗?

网友C:
压电陶瓷上面这个重物焊接方式连接,容易导致雅典陶瓷表面镀层和陶瓷cheng破裂,不建议这样.

网友D:
很不错的想法啊,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