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13口普通输出

楼主(2019-09-20):
pi, IO, gp, GPIO, ni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一直为高,我实在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A:
需要把JTAG接口关了

网友B:
看下是不是Jtag/swd烧录口

网友:
每个IO都可以设置独立的时钟?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硬件接的什么

网友E:
怎么关掉jtag口啊

网友F:
在软件里如何关掉呢

网友G:
还是软件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