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烧录口重映射

楼主(2019-09-21):
我把烧录口PA13/PA14作普通IO,结果烧录不了了。有办法解决吗?在线等。STLINK

网友A:
方法很多,
1、控制你的BOOT;
2、IAP串口升级一个其它程序,PA13/PA14别别普通IO口设置就行

网友B:
使用STLINK的话,你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工具来连接。

连接时先做下复位。复位、连接的动作衔接快点。

网友C:
复位后直接进行烧录就可以啊

网友D:
快速复位,下载。

网友D:
复位重映射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E:
如果是官方板子可以重新拖一个程序到板子里解决

网友:
默认接口是哪个

网友F:
复位成出厂状态

网友G:
最快的办法就是复位

网友H:
用硬件进行复位

网友I:
怎么控制boot呢

网友J:
没有操作过boot啊

网友K:
应该复位一下,然后快速的烧录进去

网友L:
有些管脚须进行专门的重映射?

网友M:
复位以后直接诶下载程序。

网友N:
不能复位了吗?

网友O:
被禁用无法下载,

网友P:
是完全禁用JTAG+SWD?

网友Q:
短路复位电容,点下载

网友R:
复位的时候,禁止JTAG的寄存器也是复位状态

网友S:
JTAG 被禁止。

网友T:
看手册中说的很清楚

网友U:
复位再下载程序吧

网友M: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