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Maker-ETM-M487开发板这个端口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9-09-21):
ETM端口???

网友:
难道手册没介绍啊?

网友:
ETM接口,具体什么是ETM,看手册。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刚看。

网友:
ETM (Embedded Trace Macrocell)

网友:
帮你找到手册了,你下载看看。

网友:
numker -ETM- m487具有标准的20针ARM Cortex-Debug+ETM连接器,并提供对SWD和ETM(嵌入式跟踪宏单元)信号的访问。表2-7为ETM连接器的引脚映射。
帮你翻译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是个调试器接口,可以实现SWD功能和ETM功能。

网友A:
这个接口第一次见

网友B:
是不是新出的高级接口。

网友B:
高级调试用的

网友C:
ETM除錯用,與KEIL IAR,印出執行的位址。
新版NULINK 2支持ETM除錯功能,可以參考NULINK的使用手冊,
手冊在nulink驅動安裝,安裝官網最新版後,放在
C:\Program Files (x86)\Nuvoton Tools\Nu-Link_Keil\NuMicro Cortex-M Keil ICE driver user manual.pdf

2018.09.05 2.05 Added “ITM/ETM Trace” chapter.
2018.12.21 2.06 Changed document and figure format.
2019.04.02 2.07 Updated “ITM/ETM Trace” chapter

网友D:
给力,这个接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