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编译报错,用的是官网下载的原文件

楼主(2019-09-21):
(无正文)

网友A:
你虽是从官网下载库文件,你编译时是不是调整了跟断言宏定义有关的开关或代码。
在不清楚前不要轻易急于删除什么。比如下面的代码。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B: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C:
是不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D:
按照城主给的办法 楼主解决了问题了吗

网友E:
工程也是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