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RK3399 / RK3288 ADB使用

楼主(2019-09-21):
RK3399 /RK3288 ADB使用
Linux安装adb
1.   安装adb
可以通过 apt-get install android-tools-adb 来安装adb

2.   android设备连接至电脑,通过lsusb查看usb设备,如下红色部分对应的就是android设备
Bus 002 Device 001: ID 1d6b:0003 Linux Foundation3.0 root hub
Bus 001 Device 005: ID 0bda:0821 RealtekSemiconductor Corp
Bus 001 Device 004: ID 0bda:0129 RealtekSemiconductor Corp. RTS5129 Card Reader Controller
Bus 001 Device 003: ID 5986:06b2 Acer, Inc
Bus 020 Device 002: ID 2207:0006 FuzhouRockchip Electronics Co., Ltd.
Bus 001 Device 002: ID 093a:2510 PixartImaging, Inc. Optical Mouse
Bus 001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Foundation 2.0 root hub

3.   如果未出现该设备,可以尝试创建adb_usb.ini文件,写入android设备的VID
echo 0x2207 > ~/.android/adb_usb.ini

4. 重启adb服务,并执行adbdevices命令,如有设备则说明adb配置成功了。
adb kill-server
adb start-server
adb devices
List of devices attached
69T7N15823003216   device
Windows下的 ADB 安装
1、从http://www.sunychip.com/content-125.html下载 adb.zip
2、解压到C:\adb
3、设置环境变量
4、打开命令行窗口,输入:adb shell
如果一切正常,就可以进入adb shell,在设备上面运行命令。
连接管理
通过type c线直连
1、列出所有连接设备及其序列号adbdevices
List of devices attach
G1XXI2YZXK     device
G2XXI2YZXK     device
2、连接其中一台设备
adb  –s  G1XXI2YZXK  shell(如果仅有一台设备连接,直接adb shell
通过网络连接

1、在设备串口上输入:
setprop service.adb.tcp.port 5555
stop adbd
start adbd
2、在设备串口上输入ip a,获取设备地址(172.16.9.76
3、在主机上输入adb connect172.16.9.76
4、在主机上输入adb shell
安装/卸载apk

1adb install  [选项] *.apk
可带如下参数:
-l: forward lock application
-r: replace existing application
-t: allow test packages
-s: install application on sdcard
-d: allow version code downgrade
2 adb uninstall *.apk
其它adb 命令
请用adb –help获取对应帮助

网友A:
那个网站的资料很多,原理图 PCB 固件 源码 可以去下载

网友B: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楼主(2020-02-02):
xcy-RK3288板卡Android7.1 power键休眠降低功耗
串口指令进入深度休眠命令:
su
echo mem > /sys/power/state

1、修改dts:
kernel\arch\arm\boot\dts\rk3288-evb-android-rk808-mipi.dts
找到配置pmu的节点,这里使用的是rk808。
节点rk808里面的regulators包含了很多子节点,它们代表808的各个模块的输出电压。
vdd_cpu
vdd_gpu
vcc_ddr
vcc_io
vcc_tp
vcca_codec
vdd_10
vccio_wl
vccio_sd
vdd10_lcd
vcc_18
vcc18_lcd
vcc_sd
vccio_pmu

每个子节点中有一个选项:
regulator-state-mem {
        regulator-off-in-suspend;        //在休眠中关闭
//        regulator-on-in-suspend;        //在休眠中打开
};

如果配置为regulator-off-in-suspend,则表示在休眠状态下,关闭该子节点对应的电压,唤醒的时候打开。
为了降低功耗,这里只将如下几个电压打开了(配置为regulator-on-in-suspend),其余都可以在休眠下关闭(配置为regulator-off-in-suspend)。
vcc_ddr    :给ddr供电,内存如果断电,系统跑不了。
vcc_io
vdd_10           :给CPU晶振模块供电。
vcc_18           :

2、VCC3V3_SYS
DCIN提供电压给VCC_SYS,VCC_SYS通过一个降压稳压芯片给VCC3V3_SYS供电。这个降压稳压芯片的使能脚接在808的EXT_EN上,这个脚不能被控制,
因为PMU里面固化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