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门极接电容到地

楼主(2019-09-21):
MOS管门极接电容到地,会影响MOS管开启关闭的时间吗?影响有多大?

网友A:
当然会影响,而且影响是和你接入的电容,和栅极原先电容比例关系。比例越高,影响越大。
除非特殊低频环境、简单开关环境,为了脉冲边沿容易处理,避免严重的开关边沿干扰,故意增加栅极电容,否则这个方法就是不可取的,不但降低开关速度,而且白白增加驱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影响,而且影响是和你接入的电容,和栅极原先电容比例关系。比例越高,影响越大。
除非特殊低频环境 ...

在电机启动瞬间,MOS管栅极会出现尖峰脉冲,如果不在栅极加电容,可以用什么方法消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电机启动瞬间,MOS管栅极会出现尖峰脉冲,如果不在栅极加电容,可以用什么方法消除 ...

双向对接的稳压管,可以有效的限制可能产生的栅极过载电压。

网友B:
在电机启动瞬间,MOS管栅极会出现尖峰脉冲, 这是由地线串扰过来的吧, 先分析一下来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