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CD

楼主:
LCD, CD, AC

问一下大家我想要这种对比效果,需要设置屏的哪里?

网友A(2019-09-21):
应该有个反白显示的方式,查一下屏幕驱动函数里的字体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反白显示的方式,查一下屏幕驱动函数里的字体显示。

这里?

网友A:
可以试一下。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屏

网友C:
有没有详细的型号啊

网友D:
所有的屏都可以这样解决吗  能通用吗

网友E:
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