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rial LVDS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9-21):
最近用到一款高速AD转换器LTM9006,数据输出是serial LVDS的,好像ADI官网上的高速AD都是这种数据输出的,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AD转换完毕后怎么把数据传给DSP?

网友A:
应该找个 LVDS 接口芯片, 先转换成 CMOS 信号再送给 DSP 芯片吧

网友B:
恩  高速ADC都是LVDS信号接口   后面发展到了204B  速度更高

网友B:
DSP没有LVDS接口   你可以看看LVDS转换为LVCMOS   再确保一下DSP IO的最大翻转速度能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