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什么PWM转模拟输出的电路,各位大神给个思路来

楼主(2019-09-21):
现在的想法是用低通滤波器来加放大

网友A:
你还想咋滴??

楼主:
变成一个电压啊

网友B:
加阻容网络就可以了啊

网友C:
能具体说说想法吗

网友D:
输出什么啊

网友E:
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F:
没做过这方面的啊

网友G:
RC滤波加放大,一组不够就两组

网友A(2019-11-14):
引用 楼主:
变成一个电压啊

RC,如果要求输出低阻抗就再加个射随(三极管、运放都可,根据具体要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