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驱动单个NMOS的驱动芯片

楼主(2019-09-21):
求一个驱动单个NMOS的驱动芯片,不想自己用三个三极管搭电路了。
用半桥驱动芯片 只接一个NMOS可以吗?类似IR2104那种?
谢谢!

网友A:
电压,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多少

驱动IRF7832(30V 20A)或类似MOS管

负载是电磁铁,12V,3A

顺便请教一下 用这个MOS合适不?

tyw
可用,稍大了点

网友B:
半桥,单驱动一个N MOS完全可以,只是有点浪费。
专门的单通道MOS驱动也是有的,比如EG3002,功能就多了,带关闭、带逐周峰值限制。供电处理的好,直接用在IGBT驱动上面都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IRF7832(30V 20A)或类似MOS管

负载是电磁铁,12V,3A

这个选型给力

网友C:
电磁铁,不会需要高频开关吧?MCU的IO直接驱动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桥,单驱动一个N MOS完全可以,只是有点浪费。
专门的单通道MOS驱动也是有的,比如EG3002,功能就多了, ...

谢谢!我试试这个EG30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不会需要高频开关吧?MCU的IO直接驱动有什么问题?

电磁铁电流很大的 还是需要MOS的
我是打算PWM调压,吸合后降低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铁电流很大的 还是需要MOS的
我是打算PWM调压,吸合后降低电流。

那建议你找几个直流电机驱动的IC试试。。。

网友D:
TI有专门的螺旋管驱动芯片,貌似有点小贵,大家用过吗?

我自己驱动电磁阀,用的是达林顿管,用PWM驱动。

网友E:
如果下端驱动,对延迟要求不严格,驱动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可用NE5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有专门的螺旋管驱动芯片,貌似有点小贵,大家用过吗?

我自己驱动电磁阀,用的是达林顿管,用PWM驱动。 ...

达林顿管发热大吗 需要做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有专门的螺旋管驱动芯片,貌似有点小贵,大家用过吗?

我自己驱动电磁阀,用的是达林顿管,用PWM驱动。 ...

麻烦推荐几个常用达林顿管型号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下端驱动,对延迟要求不严格,驱动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可用NE555

有单片机驱动了,不需要NE555.
我需要的是MOS的栅极驱动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几个常用达林顿管型号吧。谢谢!

TIP122
MJD122
我没用散热片,你算一下发热

网友F(2021-09-26):
引用 网友B:
半桥,单驱动一个N MOS完全可以,只是有点浪费。
专门的单通道MOS驱动也是有的,比如EG3002,功能就多了, ...

这个EG3002可以驱动高测的NMOS吗?就是控制负载的电源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EG3002可以驱动高测的NMOS吗?就是控制负载的电源侧?

不可以,单管驱动的,都不是能够驱动高侧NMOS的。
对于有明确PWM波形的,可以用半桥驱动芯片的上管驱动,对于没有PWM的静态输出,则上管供电必须由电荷泵供电。就像你帖子前面提到的IR2104,就可以驱动高侧NMOS,但是,HS端必须接在有明确的PWM输出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单管驱动的,都不是能够驱动高侧NMOS的。
对于有明确PWM波形的,可以用半桥驱动芯片的上管驱动, ...

最近在做NMOS高侧控制,做的功能是没有PWM的静态输出,也就是NMOS作为开关使用,用IR2104这种驱动芯片确实不行,多谢答疑解惑。有没有电荷泵供电的电路啊,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