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选用问题

楼主(2019-09-21):
现在需要放大一个几毫伏    频率范围从100k-20M的小信号   请问有什么运放可以使用?    应该采用三运放放大电路 还是多级放大     新人求问  不胜感激

网友A:
要选用高带宽的运放,比如GBP 250MHz的,每级放大倍数最好控制在4倍内,过大会有比较大的增益误差,当然运放带宽越大单级放大倍数就可以设置的相应大些。

网友B:
输入条件不完整,  信号幅度有多大,  什么波形,  输出信号幅度多大(增益要求多大),  还有信号精度方面的要求

网友C:
把所有条件都列出来,几毫伏具体是多少毫伏

网友D:
这种问题问了也没用,单纯选型还不简单,就选贵的,还是要看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