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51单片机怎么控制光耦来导通可控硅使负载灯泡亮灭

楼主(2019-09-21):
目前我在做一个智能触摸开关的项目,我是应届毕业生,经验不够,不知道怎么使用单片机来导通可控硅,这是我按照板子上抄下来了部分原理图,想请问单片机给什么信号可以使得可控硅导通负载灯泡亮灭

网友A:
控制对象如果是双向可控硅,则直流信号就可以直接控制。
意味着单片机加一个光耦,输出边合适的电流限制,加开关功能,就可以完全正常的控制一个灯泡的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对象如果是双向可控硅,则直流信号就可以直接控制。
意味着单片机加一个光耦,输出边合适的电流限制, ...

你好,是的 双向可控硅控制灯泡亮灭,亮的话单片机给一个信号使可控硅导通,灭的话需要可控硅截止需要过零检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的 双向可控硅控制灯泡亮灭,亮的话单片机给一个信号使可控硅导通,灭的话需要可控硅截止需要过 ...

都说了直流就可以控制了,要什么过零呢?
当然,光耦到可控硅触发那的功耗耐压等都必须经过电路和元件进行转换,让光耦直接去控制几百V的交流电很明显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直流就可以控制了,要什么过零呢?
当然,光耦到可控硅触发那的功耗耐压等都必须经过电路和元件进 ...

恩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你的原理图,像幼儿园小盆友玩积木,随机组合呀,能工作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图,像幼儿园小盆友玩积木,随机组合呀,能工作才怪。

不好意思 是因为这是别人的产品 我是从板子上抄下来的部分,有些线看不清,又因为要在原来板子做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直流就可以控制了,要什么过零呢?
当然,光耦到可控硅触发那的功耗耐压等都必须经过电路和元件进 ...

谢谢 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