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os管驱动器芯片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9-09-21):
基本情况: 我使用4个mos管来控制电磁阀,使用tc4426来驱动mos管,4426的输入直连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直连ao4406al的g级。整块电路板使用的24v供电,我用一个7812abv(前缀忘了。。)降压到12v后经过两个10uF电容滤波后为4426供电。开关频率较低,只有10Hz左右。
遇到的问题: 7812烧毁,甚至直接冒烟了,是因为输出电流太大吗?并且我使用优利德的ut61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在4426的供电上,测到的最小电流是-0.4a,这个正常吗?
一般情况下4426的供电是如何提供的呢?所需的电流值如何估算 ?谢谢

网友A:
手册没有电参数吗

网友B:
你是接成H桥样子的么?
会不会是上下桥直通了???一般烧毁都是这个原因的...
MCU的输出,先不接driver芯片, 用示波器先量你的这4个控制输出口, 确保你的逻辑不存在上下桥直通的状况再说.

再检查一下?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控制有问题  直接短路了

网友D:
7812 可能就是真的烧坏了,输入24V,输出 12V,压差 12V,压差*电流就是 LDO 的损耗,转化为热,用手摸下LDO是不是很烫,很烫就是烧坏了。Gate driver 供电可以理解为 12V 通过一对PMOS+NMOS的开关, 给功率 MOSFET Cgate 充放电,具体的电流波形随便找一下就有,或仿真一下就行,我没法发链接。这么高的压差建议使用 DC/DC,因为 MOSFET 驱动是瞬态的大电流,输出 12V 的电容建议大一些。

网友D(2020-07-06):
是真的烧坏了,MOSFET driver耗电跟负载相关,虽然你用的频率不高,但因为是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耗电和感性负载电流直接相关。前级耗电很少,主要后级push-pull 两管子耗电。而且 24V>12V 50% 效率,就是50% 发热,电流稍大就烧。建议换成 DC/DC,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上图  才方便 分析。
这么低的开关频率不存在 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真的烧坏了,MOSFET driver耗电跟负载相关,虽然你用的频率不高,但因为是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耗电和 ...

MOS的驱动电流与三个方面相关联:1,栅极电容充电和放电产生的功耗;2, MOSFET 驱动器吸收静态电流而产生的功耗。3,MOSFET 驱动器交越导通(穿通)电流产生的功耗。
主要是第一个功耗!

网友E:
功率很大吗,用三极管可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