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如何进行脱机烧录阿

楼主(2019-09-21):
我用的pckit3.5+烧写器,软件是MPLAB IDE的 说的是可以进行脱机烧写的,但怎样进行脱机烧写啊

网友A:
不知道啊,是不是有独立的烧录工具

网友B:
1. 首先PICKit3.5是山寨的烧录工具...
2. 官方的PICKit3, 或者PICKit 4有个programmer-To-Go的功能, 详细的你可以参考它的手册
Chapter 5. PICkit 3 Programmer-To-Go 章节....

网友C:
pickit就可以脱机烧录的啊

网友D:
需要脱机烧录指导手册的可以加我,我公司有自己制作脱机烧录方法

网友E:
PICKIT3 或 PICKIT4 可以使用Mplab X 将固件烧录文件保存到PICKIT编程器中。然后使用编程器,在不连接电脑及MPLAB X软件情况下,对焊到板上的PIC芯片进行烧录。就是楼上所说的Programmer To Go 功能。

如果需要对芯片(未焊接到板上)进行烧录,需要使用量产编程工具(例如PM3)和对应的芯片座(Socket)。

网友(2019-10-23):
用PM3吧,microchip的烧录工具

网友F:
programmer to go模式就可以啊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没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