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的问题,提示两个参数没有定义。已经搞了一天

楼主(2019-09-21):
/* Includes ------------*/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stm8l15x_gpio.h"
#include "stdbool.h"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NO_IT );
}
Error[Pe020]: identifier "GPIO_PIN_0" is undefined                         E:\CHSTM\YiHao1\User\main.c
Error[Pe020]: identifier "GPIO_MODE_IN_FL_NO_IT" is undefined   E:\CHSTM\YiHao1\User\main.c                                                        //错误提示GPIO_PIN_0和  GPIO_MODE_IN_FL_NO_IT没有定义
   //函数原型在stm8l15x_gpio.C。看了一下,这里面也没有定义。

楼主:
看到网上有些例程也是这样写的,哪位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啥眼神……
GPIO_PIN_0和GPIO_Pin_0能是一回事么……

网友B:
你是把8S的程序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吧

楼主:
@Diyer123,非常感谢。

网友C:
是不是他是区分大小写的啊

网友D:
低级的语法错误

网友E:
慢慢就能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