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和MPLAB X IDE的问题

楼主(2019-09-21):
       相同的代码和电路4位驱动LCD1602,使用PICKIT3下载。用MPLAB IDE时下载后单片机自动正常运行,显示正常。用MPLAB X IDE时屏幕没有显示,不断开关电源后有时能正常显示,但是拨掉PICKIT3后,开机能正常显示。还有用MPLAB X IDE编译的代码运行时明显能感觉到比MPLAB IDE要慢,是指相同的代码。因为我LCD1602就显示一个不停累加的数字,用了一段延时量是用的一个数累加。明显感觉到用X编译的数字跳动要慢。是因为在X下我用的是免费版的XC8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困扰我好久了,我的系统是WIN10,原来用PICKIT2使用蛮好,突然有一天发现PICKIT2用不了了,在别的台式机上又能用。只好又买了个PICKIT3,现在发现是系统自动更新后不知道是哪个更新让PICKIT2完全用不了,在IDE和X IDE下都不能用。PICKIT3在IDE和X IDE下都能用。但是PICKIT3用独立烧写器Pickit3检测不到设备,电脑能发现设备。用IPE能用,PICKIT2是怎么样都不能用。请问大家有知道原因的吗?在虚拟机下装win7都能用。写了这么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还能下到老版本的?

网友B:
有个问题啊, 你这里说的下载
是指用hex来烧录??
还是源代码先再不同的编译器下 编译, 然后再烧录???

网友C:
楼主你怀疑是pro和free的问题,你可以工程发给我,我有pro可以编译一个hex给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啊, 你这里说的下载
是指用hex来烧录??
还是源代码先再不同的编译器下 编译, 然后再烧录???

单独的烧录软件,hex文件,在win10下用PICKIT2、3都不能用。IPE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的烧录软件,hex文件,在win10下用PICKIT2、3都不能用。IPE可用。

这样, 你分别烧一下, 再分别读出来另存为新的hex, 然后比较一下读出来的hex, 看看是否存在差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本来就是一小的学习项目,现在不纠结了。删了mplab x ipe。先用mplab ide学,以后有进步了再用X。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我就是win10上用的  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win10上用的  没问题啊

请问你在win10下用的是kit2还是3,能正常烧写吗?是用单独的烧写软件。谢谢了!

网友E:
现在的处理方式挺对的。

网友E:
用哪个熟练,就用哪个,不用换来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