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62B的PWM周期计算问题?

楼主(2019-09-21):
想产生38khz方波,也就是周期为26us。
程序如下:
/*****************************************************
*函数名称:void PWM_Init(void)
*函数功能:PWM初始化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PWM_Init(void)
{
        P2CON|=(1<<7);//PWM5-P27

        PWMCFG &= ~(1<<5);        //PWM5输出不反向,时钟源Fosc
        PWMCFG &= ~(1<<6);
        PWMCFG &= ~(1<<7);

        PWMPRD  = 159;                //PWM周期=(159+1)*(1/Fpwm);

         PWMDTYB = 0X00;     //PWM3/4/5周期与占空比的低2位设置
        PWMDTY5 = 35;                //PWM0的Duty = 35/160 =7/32

        PWMCON |= 0x20;                //PWM5输出到P27
        PWMCON |= 0x80;     //开启PWM
  IE1 |= 0x02; //PWM中断使能
  EA = 1;
}

时钟源为FOSC不分频,也就是默认为12Mhz
但是上面源码要按6MHZ算才能输出周期为26us的方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用的内部时钟?

楼主:
没晶振,用的HRC,但是PWM一直不对!

网友B:
你的计数 160 / 6M 正好等于 26uS 嘛,12M想要26uS,你的计数要用 3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计数 160 / 6M 正好等于 26uS 嘛,12M想要26uS,你的计数要用 320

对呀,正好!所以我就奇怪,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变成6Mhz了,但是系统是默认的24/2=12M呀?
高明不明白!

网友C:
主频是24M,如果程序中没有分频,就看option选项中有没有分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频是24M,如果程序中没有分频,就看option选项中有没有分频设置

我知道主频是24M!option选项里是默认的二分频,而且只有2分频,4分频,12分频。我没动,使用的是默认的2分频。所以是12M。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D(2019-11-11):
这个PWM有点恶心,更高8+低2位,应该是这里问题,一般MCU都是高2+低8,
比如你要设159的分辨率就是

PWMDTY0=159>>2;
PWMDTYA=159&0x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PWM有点恶心,更高8+低2位,应该是这里问题,一般MCU都是高2+低8,
比如你要设159的分辨率就是

0x11是什么?

网友E:
他是要取159的低2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PWM有点恶心,更高8+低2位,应该是这里问题,一般MCU都是高2+低8,
比如你要设159的分辨率就是

实际应用要先设置低2位,再设置高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