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炸机问题

楼主(2019-09-21):
有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我这个电源为什么炸机?接通电源瞬间没有炸,过了一会就炸了,第一次炸的是整流桥和R8处的10欧姆电阻,第二次炸的是保险丝,多谢了!

建议你多看看RCC的资料。
可以提供报酬,多谢大神能联系赐教

网友A:
我前几天才发了一个帖子,专门介绍RCC,你干嘛不去看看呢?

估计是没空看吧,呵呵。

网友B:
Q1已经短路了吧。。。。

网友A:
没有吸收,等启动过程慢慢到反射电压一定水平,则尖峰将直接--------------------

不是慢慢,而是瞬间就玩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吸收,等启动过程慢慢到反射电压一定水平,则尖峰将直接--------------------
...

@伟林电源
这论坛真的不是一般不正常,点击回复TA,就没有编辑框出来。
不知道楼主那抄的线路还是自己想的,居然用直流和锯齿波并联控制,这是想干啥?
如果是锯齿波主导的电流型,则应该是误差信号叠加到锯齿波实现控制,按照楼主的线路,更容易想到的是,这里锯齿波到三极管,更想一个保护回路,完全不是电流型的一个类型。
更恐怖的居然可以不设置吸收回路,而是用了一个电阻,这是哪本书上面抄的?

@伟林电源 :这个是我看了一个别人的电源板这么做的,就照着画了原理图,可能有些细节没注意到。我之前没做过开关电源,现在需要一个12V/2A输出的开关电源,就找了一个板子自己画了。麻烦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改,或者帮我提供一个方案,可以付报酬,非常感谢!我的微1887265六八八三,可以加你沟通一下吗?盼复!再次感谢!
关于楼主这个电路,我真不知道能说点什么,也许,他是想创新一个电路结构吧。
论坛回复好像是有点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你网络卡了,网页没下载完全,你刷新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才发了一个帖子,专门介绍RCC,你干嘛不去看看呢?

这个是我看了一个别人的电源板这么做的,就照着画了原理图,可能有些细节没注意到。我之前没做过开关电源,现在需要一个12V/2A输出的开关电源,就找了一个板子自己画了。麻烦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改,或者帮我提供一个方案,可以付报酬,非常感谢!我的微1887265六八八三,可以加你沟通一下吗?盼复!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看了一个别人的电源板这么做的,就照着画了原理图,可能有些细节没注意到。我之前没做过开关电源 ...

12V2A,输出足24W, 对于一个没做过开关电源的人来说,直接RCC就别想了。
目前国产AC-DC芯片单片的,足功率一般也就是24W算最大了,DIP的,比如185-260VAC 输出12V2A的 DK124,反正类似的芯片不少,不过要新手做满功率,恐怕还会有很多问题。
建议,采用像芯茂微的LP8773,外置MOS管的来做弯路能少点。
这种芯片,官方资料有详细参数,直接抄着做就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2A,输出足24W, 对于一个没做过开关电源的人来说,直接RCC就别想了。
目前国产AC-DC芯片单片的,足功 ...

我在里面选了一个LP3710  12V/1.5A的,这个是他的变压器图纸。我怎么看不出这个变压器的引脚焊盘怎么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里面选了一个LP3710  12V/1.5A的,这个是他的变压器图纸。我怎么看不出这个变压器的引脚焊盘怎么设计 ...

变压器的关键是磁心和绕制,焊盘你根据自己的骨架和PCB等需求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里面选了一个LP3710  12V/1.5A的,这个是他的变压器图纸。我怎么看不出这个变压器的引脚焊盘怎么设计 ...

如果你只是12V/1.5A就够了,建议你采用东科的DK124,用的料少,采用稳压管采样的,连系统环路参数都不需要调整,就一个稳压管串联一个1-2K电阻串联光耦发光管。厂方也有详细的物料表。一次性成功的概率高多了。

@tianxj01 可以加你微信认识一下吗?我的188726568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12V/1.5A就够了,建议你采用东科的DK124,用的料少,采用稳压管采样的,连系统环路参数都不需 ...

可以加一下你微信认识一下吗?我的18872656883

网友C:
可用高压MOS驱动试试
MT8005A/B 300V 450/900mA 8V-20V 170&170ns LO/HO in phase with LIN(-LIN) /HIN SOP8
MT8006A/B 300V 450/900mA 12V-20V 170&170ns LO/HO in phase with LIN(-LIN) /HIN SOP8
MT8008A 600V 450/900mA 12V-20V 170&170ns LO/HO in phase with LIN/HIN SOP8
MT8101 600V 300/600mA 10V-20V 160&150ns LO/HO in phase with LIN/HIN SOP8 IR2101
MT8103 600V 300/600mA 10V-20V 630&140ns 520ns LO out of phase with LIN 、 HO in
phase with HIN SOP8 IR2103
MT8104 600V 300/600mA 10V-20V 650&140ns 520ns LO/HO in phase with IN, with -SD SOP8 IR2104
MT8106B 600V 400/800mA 10V-20V 160&150ns 180ns LO/HO in phase with LIN/HIN SOP8 IR2106/N
CP5106A
MT6136 600V 450/700mA 10V-20V 630&630ns 400ns LO1,2,3/HO1,2,3 out of phase with
LIN1,2,3/HIN1,2,
MT851050CT-DT/ST 500V 1A 2.5Ω 750/850ns Yes No DIP23/SOP23 FSB50450A
MT852050C-DT/ST 500V 2A 1.4Ω 750/850ns Yes No DIP23/SOP23 IRSM515-055
MT852050CT-DT/ST 500V 2A 1.4Ω 750/850ns Yes Yes DIP23/SOP23 FSB50550A
MT831560FT-DT 600V 15A 1.6V 700/800ns Yes Yes DIP25 PSS15S92F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用高压MOS驱动试试
MT8005A/B 300V 450/900mA 8V-20V 170&170ns LO/HO in phase with LIN(-LIN) /HIN SO ...

胡说八道。。。。
他的电源成本非常敏感的,用不起你的东西。。
再说了,用得起好像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