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C-START开发板,编译后下载的时候报这个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select remote localhost:3333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bfd requires xlen 8, but target has xlen 4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target-select remote localhost:3333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bfd requires xlen 8, but target has xlen 4
bfd requires xlen 8, but target has xlen 4

网友A(2019-09-25):
set arch riscv:rv32

网友B(2020-08-12):
(gdb) set arch riscv:rv32
warning: A handler for the OS ABI "GNU/Linux" is not built into this configuration
of GDB.  Attempting to continue with the default riscv:rv32 settings.

The target architecture is assumed to be riscv:rv32
(gdb) target remote localhost:3333
Remote debugging using localhost:3333
bfd requires xlen 8, but target has xlen 4
(gdb)

您好!gdb调试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set arch riscv:rv32”命令执行完以后,还是显示“bfd requires xlen 8, but target has xlen 4”。
谢谢老师!!!

网友C:
假如是编译没有问题,而仿真下载有问题,两个文件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是芯片型号选择,好像是ELF,我记不清楚了,还有就是编译后产出的仿真文件,什么结尾的的我记不得了,请看一下官方的说明书,两个文件的定位千万不要玩错了。

网友D(2021-01-08):
引用 网友B:
(gdb) set arch riscv:rv32
warning: A handler for the OS ABI "GNU/Linux" is not built into this con ...

你这个gdb版本可能有问题没能支持riscv:rv32
你应该用芯来科技下载频道里的toolchain里面的g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