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电机库中得到真实电流值

楼主(2019-09-22):
电机库中,我看电机库是从JDR寄存器取出的数进行了处理:按照参考电压2V,然后按照Q1.15处理,然后用作foc计算用。 若我想得到真实电流值,foc计算中的电流值除以32767,再转换为3.3就可以了吧。

楼主:
就是电机库的电流值除以32767,再除以2,再乘以3.3就行吧。

楼主:
有没有给确认一下的

网友A:
这是一种算法吗

网友B:
因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先试试,然后测一下,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