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48V转24V老是被烧坏

楼主(2019-09-22):
TPS40061
Fsw = 20KHz

使用这颗芯片为什么老是被烧坏?

网友A:
这个得有个过程吧?

网友B:
是不是负载过大,导致的

网友C:
不知道电流多大, 芯片有各种保护的.
最好把应用情况详细讲讲, 大家才好有针对性的分析

网友D:
按照官方的电路来,烧坏是不可能的。看手册的开关频率最小是100khz。

楼主:
起初输入DC35V,输出DC3.3V左右,稳不到24V

楼主:
把输入调到42V,IC就“啪”的一声报销了

楼主:
把输入调到42V,IC就报销了

楼主:
11、12脚到9脚地短路

网友E:
TPS40061的频率是不是不能太低了吧

网友F:
嗯,数据手册上的例子是130K

楼主:
一时找不到开关频率高的MOSFET管,所以只好用IRF9530N和IRF530A

网友G:
你看一下电源弄好了没

网友H:
MOS-FET的耐压值不够

网友B:
嗯,换用耐压值更加大的MOS FET

网友H:
应该大于输入电压的最大值(42V)

网友B:
保留合适的余量

网友I:
怀疑你的电感小了,计算20KHZ-24V电感应该是300uh,可能Q2续流导通期间,因为电感小在Q2形成反灌电流,Q2关断时在R2上形成高压

网友A:
PCB板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工作频率太低了,提高工作频率

网友G:
LM系列有一款不错

楼主:
没有看见结论的结帖, 感觉电感选择的因素比较大

网友J:
电路参数选的有问题吧

网友K:
击穿开关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L:
是否有击穿短路性元件?

网友M:
电源的占空比较大,电源工作时关断来不及导致损坏

网友N:
应该是电源管理系统中的充放电芯片坏了

网友O:
增加一个电压缓慢上升的电路

网友P:
稳压芯片提供的?

网友Q:
输出是否有较大的瞬态过流?

网友R:
外网器件要求较高,好好看看PDF

网友S:
增加TVS压敏电阻等

网友T:
输入端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M:
功率越大的时候越明显,所以经常损坏

网友K:
先对开关电源电路元件进行排查一下

网友L:
电源输入回路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T:
你设计的电路是多大的呢?

网友S:
输入过压或者极性反了

网友O:
用光耦进行高低电压的隔离

网友R:
电感等功率要足够。

网友P:
输入电压是否瞬间过高限

网友Q:
浪涌电流将电源芯片击穿

网友N:
电源管理芯片也被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