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读写SDRAM校验不通过

楼主(2019-09-22):
用LM3S9b96,SDRAM为什么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A:
InitCfgSDRAM只是引脚的配置,关键的配置全在SDRAMInit里

网友B:
你最好上硬件实测一下,不排除有的东西不能仿真。

网友C:
SDRAM芯片使用的是同一个型号吗?如果是的话,不用改。

网友B:
关键的配置在SDRAMInit里。。。

网友D: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这款芯片是什么功能的芯片啊

网友F:
校验不通过 是自动进行校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