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结果是多少

楼主(2019-09-22):
a | (b << 8)
其中a和b都是8bit的类型,假设a是1,b是1,得到结果是多少

网友A:
a是1的话就不会执行b << 8了
所以a 和 b都还是1
结果也是1

网友B:
b是8位,然后再向左移8位,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C:
VC++6.0,测试输出1
在RedHat里测试输出1
两者都定义为unsigned char型。

网友D:
b << 8结果是0,不论b的值是多少。

网友E:
b << 8结果是0,与b值无关。

a | 0 = a;

即结果为a (即a=1).

网友F:
b << 8跟所用处理器的位数有关!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问题呀,用C程序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a,b 都是8位  还会跟处理器位数有关吗?

网友H:
<<是循环左移,所以b左移8位后是其本身,结果是1。

网友I:
b左移8位为0,1|x始终在最后一位为1.

网友J:
如果我做编译器,我会把b<<8优化掉。

网友K:
没的数据类型讨论没的意义的。

网友L:
<<不是循环左移,在c语言里面没有循环左移符号吧

网友C:
|是位或运算,所以应该计算结果,如果是||逻辑运算才不会计算结果.

网友L:
这个有什么疑问的或运算,只要a是1,其结果都是1

网友M:
应该还是a吧

网友N:
这样算是不行的 因为位数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