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0元(功能说明)
[创新制造展示] 【改装】+直立平衡车

楼主(2019-09-22):
     去年自己做了一个平衡小车,使用的普通便宜减速电机,没有使用测量速度的编码器,小车的车架使用塑料壳子,电机使用热胶枪胶水固定,最终小车可以直立并且跑动,但是效果不是很好,这次重新改装设计了车架,并且使用比较好的电机以及霍尔传感器,同时使用航空锂电池,效果比较好。

看成了使用锂空气电池,一下惊到了
可以继续分享改装过程呦

楼主:
以前小车的跑动效果,没有速度环,小车倾斜的比较大。

网友A:
改装过程和调试过程不分享分享

楼主:
一.硬件部分
1. 小车电池,电机,车架,测速模块组装照片。
小车使用质量好的航模锂电池,容量大,输出电流大。
电机使用GB37-520减速电机,现在的平衡车使用的比较多。
车架使用单面pcb打孔安装。
测速模块使用AB相霍尔传感器,需要测量速度方向。

楼主:
2. 芯片模块
包括mcu蓝牙模块,mpu6050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模块,电机驱动模块以及霍尔传感器测速模块。

楼主:
3.核心控制板
把上边的各种模块焊接上去,测速模块是安装在电机上边,通过排线连接到板子上。另外板子上还有电源管理芯片,jtag调试接口,前进,后退指示灯。

楼主:
4.车架和螺丝
使用pcb车架,下边固定电机和电池,中间安装控制板,上边一层可以放东西。
采用直径3mm的铜柱和螺丝固定车架。

楼主:
5.平衡车整体照片

楼主:
比原来的塑料壳子车架更漂亮,更稳定可靠。

楼主:
二.软件部分
1.平衡车的控制通常包括三部分,直立环,速度环和转向环。
mpu6050采用模拟i2c和mcu通信,使用硬件dmp获得陀螺仪和
加速度数据,然后四元数转换为欧拉角。
2.直立环
直立车的直立环控制部分通常只需要测量控制倾斜角和角速度,倾斜角使用
比例控制,角速度使用微分控制,PD两个参数需要不断调试,直到小车可以静止站立几秒钟左右。

楼主:
3.速度环
    速度环的控制也很重要,只使用直立环还不能保证小车长时间稳定站立和运动,
这时候需要加入速度环控制,速度环使用正反馈,采用比例积分控制算法,对速度的偏差进行比例放大和积分控制。需要注意的是小车运动速度有方向的 ,这个通过AB相霍尔传感器模块实现。

楼主:
补充一下,硬件dmp输出频率最高200hz,我的程序定时器使用5ms控制直立环,
速度环控制周期100ms。

楼主:
4.转向环
在国内nxp智能平衡小车比赛中转向环还是非常重要的,控制的不好速度快一点
转弯的时候就会冲出比赛轨道。平衡车简单的转向控制通常采用比例控制方式,给其中的一个电机比另一个电机大一些的pwm信号,就会绕另一个电机轮胎转动。

楼主:
平衡车快速转圈视频。

楼主:
5.控制算法介绍
平衡车直立环部分通常可以使用硬件dmp,互补滤波,卡尔曼滤波三种算法,硬件dmp不透明,互补滤波比较简单,卡尔曼滤波自己还不清楚。整个系统采用pid控制算法,直立部分采用pd控制,速度环采用pi控制,转向环采用比例控制,然后把三部分叠加就可以了。

楼主:
效果还可以。

楼主:
效果还不错。

@戈卫东 :可以加个定位模块,增加自动追踪模式,买完菜往上面一放,自己就可以回家了,它会自动跟着你
以后买菜就不用自己拎了!

楼主:
三.经验总结
   由于使用了好的机械架构以及好的电机,电池,同时使用了速度
测量模块,小车的稳定性和带载能力都比以前的小车效果好。这个可以从我
上传的视频演示看的出来。

楼主:
还可以提高的地方就是mcu处理速度还不是很快,目前的频率是48M Hz的m3,可以考虑带浮点运算的m4,另外mpu6050 传感器安装的位置还没有在正中心,对测量精度是有影响的!

楼主:
另外就是使用的德州仪器mcu芯片io引脚虽然可以灵活配置不同的功能,但是有干扰调试的时候还是非常容易芯片被锁,一个芯片被锁了好多次啊!

楼主:
这个可以算顶级的解锁工具了!

网友B:
好厉害,,,这个是高手,这个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这个是高手,这个是高手

对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角度融合滤波算法还不熟悉,不过对cc26芯片解锁可以说是算不错的了。

楼主:
还是使用意法半导体的f4芯片做直立平衡车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C:
看你图中有TT马达做的平衡车,没成功?
TT减速电机,做平衡车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中有TT马达做的平衡车,没成功?
TT减速电机,做平衡车效果怎么样? ...

tt电机输出功率小,另外通常很难找到与它配对的测量脉冲A,B相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中有TT马达做的平衡车,没成功?
TT减速电机,做平衡车效果怎么样? ...

不建议使用在平衡车上边。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在搞这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能开源下代码吗

网友(2019-10-22):
可以原地转圈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在搞这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能开源下代码吗

不要使用杜邦线,这样不可靠。mcu,传感器,电机驱动需要安装在一个pcb板子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要使用杜邦线,这样不可靠。mcu,传感器,电机驱动需要安装在一个pcb板子上。 ...

现在淘宝上做pcb板子非常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在搞这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能开源下代码吗

建议购买淘宝上的整机,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比较划算!有源代码可以参考。

买整套回来搞,感觉失去了折腾的意义了

楼主:
对现在的GN37-520电机驱动能力还是不满意。

网友E:
有没有教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