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可以充电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9-22):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想问开关电源可以用作充电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答案是否定的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输出为固定电压 (如果输出为12v ,它的最高电压也就只有12v了,内部的稳压电路不会让电压升高的),但是电池的电压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的电压会上升的。这样电池是充不满的。

网友C:
开关电源没有充电管理芯片,电池充满之后,电源会继续工作的,过充对电池伤害很大,也会有其他的危险。

网友C:
如果你选择充电器的话可以选择电流在 10A的充电在12小时。15A的充电时间8小时。好的充电器会自动停止充电的。

网友D:
如果你是想问是否可以给开关电源充电?那么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个不用解释。

网友A:
,这个问题问题太泛泛了把!!!你的意思是用开关电源做充电管理?还是?

网友E:
可以充电, 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F:
由于开关电源过流点太高,容易烧电源。因此不能当作充电器用。

楼主:
在开关电源上加上输出过流保护电路如何呢?

网友G:
嗯, 大家分析得有道理,  不过倒过来说, 现在充电的电源, 大都居于开关电源做的.

网友H:
只是在开关电源的基础上增加了电压调节和电流控制.

网友B:
如果是给铅酸电池充电,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直接浮充电压加上去就好了。

网友C:
大多的充电器都是开关电源的。特别是给手机充电的那种

网友I: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 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J: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不能直接充电!

网友K:
采用5Vusb接口的锂电池充电器芯片很多

网友L:
max1501、max1898、CN3052A等  可以使用的。

网友M:
目前的各类充电器和电源适配器,都采用的是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N:
因为开关电源是直流输出的

网友O:
不建议有用开关电源充电

网友P:
开关电源不是充电器

网友Q:
现在的充电器大多数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R:
如果电瓶的电压很低,也就是放得比较空的话,充电电流会很大

网友S:
开关电源 电路和充电器电路设计结构,根本和充电器的电路设计 结构新不是一样的

网友M:
开关电源可以用于充电电池充电。

网友J:
容易损坏电池的。

网友L:
用稳压电源等等也是可以的

网友K:
用CN3717做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S:
充电器一般是开关电源+充电控制电路组成

网友R:
开关电源在过流保护中, 无法启动,要么直接烧了。

网友Q:
只不过设计上做了些特别处理而已。

网友P:
普通开关电源没有恒流控制

网友O:
因为电流太小,要想充满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N:
一般好的充电器都是以脉冲的形式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