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进入硬件错误之前是:GUI_SPRITE_SetPosition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9-09-22):
请问技术大神,我的STM32F429运行的是FREERTOS+EMWIN,ICONVIEW控件做的按钮,当点了几十次后就进到硬件错误里去了,用stack code caller查看下,硬件错误之前是GUI_SPRITE_SetPosition,是GUI函数,请问这个问是什么引起的,如何排除呢,谢谢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点中间也是这样?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设置的硬件参数和实际不同。

网友C:
硬件错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