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出波后每个方波下有一个下冲

楼主(2019-09-22):
lm306的滞回比较电路,出波后每个方波下有一个下冲,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有其他干扰到这个方波信号了

网友B:
走线的信号反射会引起过冲

网友B:
 但光写一个器件名怎么可能知道缘由?至少要看着标上器件参数的有关电路图才好讨论吧?

网友C:
找不到lm306的模型了 ,用lm39代替了 ,形式差不多 给位请评一下吧 有什么好的办法,或是一般消除上下冲的办法

网友D:
电路中出现毛刺现象   可能是有干扰   或者是滤波未处理好

网友E:
可以在输入和输出端均并接一电容   再试一试

网友E:
实在不行   可以在后期使用软件滤波   来消除毛刺现象   自己多试一试

网友F:
一般是由电容引起的, 比如反馈电路里的电容就 能引起这个问题.

楼主:
我大体知道原因了,先改一下吧

网友G:
信号过冲的问题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