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分频器实现方式

楼主(2019-09-22):
输出要达到80KHz
但这分频器实现方式不可是(设一定时器中断,然后每次中断翻转一下口状态)这种方式

网友A:
这个……还有什么呢?

楼主:
既不希望CPU干预,最好是往定时器里写一数据后,单片机自动就在某一口上输出分频后的信号。

网友B:
其实好象以前听说过有实现语音信号输出的这种单片机

网友C:
我也听过,但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中颖的单片机,或其它芯片呢?有可以实现以上功能的么?

网友D:
就是为了实现翻转功能吗?用555芯片

网友E:
我记得有些51内核单片机的T2有这个功能吧,输出信号的计算公式不记得了,不知道能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B:
没有CPU干预可以用PWM

网友F:
这个简单,比如8052的T2口方波输出功能。

网友G:
使用带PWM波模块的单片机

楼主:
真是众说纷纭啊

网友G:
带PWM的就可以了,不会错,听我的就行了

网友A:
其实带T2定时器的51系列都可以,叫T2方波发生器,在P1.0输出的。
带PWM的当然也行。

网友G:
参考一下PWM;但要小心,单片机的PWM很水货.

网友H:
PWM输出就可以啊

网友I:
才80KHz,周期12.5us,PWM很方便,定时器溢出硬件自动反转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