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求教sh79f084 红外遥控程序,软件延时问题。

楼主(2019-09-22):
求教sh79f084 红外遥控程序,软件延时问题。sh79f084我用内部16.6M的RC震荡器做系统晶振,NEC的遥控器,软件延时好像有问题,求教一下。

sbit IRIN = P3^0;                           //红外接收器位声明        //p3.0--红外串口接收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nsigned char IrValue[6];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红外值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void Delay1ms()        ;

void Delay1ms()                //@16.6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7;
        j = 3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Delay1ms();
    }
}

void IrInit()
{
    IT0=1;                                   //下降沿触发
    EX0=1;                                   //打开中断0允许
    IE0=0;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                                  //初始化端口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          //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反码取反后与原码相同则说明信号接受正确
        {
            return;
        }
    }
}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楼主:
软件延时不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看不懂,中断函数里有这么多延时函数,肯定是软件架构错误。
正确的方法是定时器中断,对输入的脉冲先滤波,然后判断高低电平的时间,解码起始标志和后续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延时不准。这个怎么解决?

软件延时只能根据你的晶振进行大约的计算,不能非常准确,想要精确延时就要用定时器。
遥控解码时,对于读取某个电平,延时可以略大于该电平的时间,但不能过多,不然会影响到下一个电平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