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ram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9-09-22):
现在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读写操作,且要求掉队电不丢失,但information memory 空间不够。1.information memory空间是否可以合并且调整大小?
2.或者直接将数据存储于代码区的后段?
3.重新烧录代码是否将会丢失原来保存的数据?
4.如果改写cmd文件增加数据区来实现数据的读写功能该如何做?

网友A:
使用外部的存储器吗???

网友B:
正常的flash都可以实现。

网友C:
估计是flash占用的接口太多。

网友D:
fram指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E:
FRAM 是讲的铁电吧, 这个器件好象价格不低, 容量不是太大. 不过随机写的性能比较适合这里的应用

网友F:
铁电的比较好,几乎不限制擦鞋次数

网友G:
请问什么是fram?

网友H:
数据量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