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f051k8无法烧写程序

楼主(2019-09-22):
1、第一次使用L系列的,新做的板子
2、电压显示正常,可以正常connect
3、按sector可以擦除
4、可以读出flash,但读出的文件全是0x00;
5、不能够烧写程序;
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好象是锁掉了, 读保护后的情形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看,如果换个就好了,那就把这个扔了。

网友C:
试过没,什么问题,可以救活不

网友D:
isp全片除试一下

网友E:
你这个型号也不是L系列的 吧

网友F:
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G:
低于2.2V就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