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中PFM一般如何实现

楼主(2019-09-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说来话长啦

网友B:
你先想想开关电源不起振,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
啥意思?在PFM调制过程中,导通时间是否变化呢?

网友C:
PFM调制过程中,导通时间是不变的,
脉冲频率调制(PFM)是一种转换方法, 通常被应用于DC-DC转换器来提高轻负载效率。在TI提供的产品说明书中,PFM也被称作“节电” 模式。工作在节电模式下的转换器在轻负载电流条件下使用PFM模式, 在较重负载电流条件下使用脉冲宽度调制(PWM)模式。这种工作模式使转换器可以在宽泛的电流输出范围内均保持极高的效率。
编辑本段
工作原理

  脉冲频率调制:英文全称为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其缩写为PFM。一种脉冲调制技术,调制信号的频率随输入信号幅值而变化,其占空比不变。由于调制信号通常为频率变化的方波信号,因此,PFM也叫做方波FM。
  就DC-DC变换器而言目前业界PFM只有Single Phase,且以Ripple Mode的模式来实现,故需求输出端的Ripple较大。没有负向电感电流,故可提高轻载效率。由于是看输出Ripple,所以Transient很好,在做Dynamic的时候没有under-shoot。

网友D:
一种脉冲调制技术,调制信号的频率随输入信号幅值而变化,其占空比不变。由于调制信号通常为频率变化的方波信号,因此,PFM也叫做方波FM

网友E:
检测输出电压的分压值,在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与VREF进行比较,如果低于VREF,则通过控制逻辑电路和功率驱动电路使功率级开关管导通一固定占空比信号;如果高于VREF,则跳过该周期。同时电流检测电路检测负载电流,与预设的门限值比较,电流区间判断器根据该检测电流选择合适的功率管尺寸,控制分段选择器对分段的功率级进行选取,从而实现一种优化的PFM控制。

网友E:
该优化的PFM控制在保持高效的同时,可以减小输出电压纹波,防止系统开关频率进入音频范围。

网友A:
PFM:(Pulse frequency modulation) 脉冲频率调制一种脉冲调制技术,调制信号的频率随输入信号幅值而变化,其开关导通时间不变。由于调制信号通常为频率变化的方波信号,因此,PFM也叫做方波FM。

网友F:
找这两篇**
pwm_pfm共模调制的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PWM_PFM控制电路

网友G:
脉冲调制技术,调制信号的频率随输入信号幅值而变化,其占空比不变。由于调制信号通常为频率变化的方波信号,因此,PFM也叫做方波FM。

网友H:
脉冲频率调制一种脉冲调制技术,调制信号的频率随输入信号幅值而变化,其开关导通时间不变。

网友I:
只是当前多数电源调节工作模式采用都是脉宽调制。

网友J:
PFM控制器。脉频调制式开关电源特别适合于便携设备

网友K:
PFM受限于输出功率,只能提供较小的电流

网友L:
选择开关电源,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网友M:
为什么现在dcdc电源都采用pwm而不采用pfm

网友N:
推荐脉冲宽度调制式,简称PWM,即脉宽调制。

网友O:
PFM,即脉频调制。其特点是脉冲宽度为恒定值

网友P:
还有PFM型和PWM、PFM混合型。

网友Q:
当前多数电源调节工作模式采用都是脉宽调制

网友R:
凭经验做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M:
误差信号控制PWM 的脉宽输出 PWM 的脉宽输出去控制功率管

网友I:
这是按稳压的控制方式分类的

网友L:
它的脉冲宽度固定而内部震荡频率是变化的

网友J:
PFM是通过调节脉冲频率(即开关 管的工作频率)的方法实现稳压输出的技术

网友K:
静态功耗较低场合可采用PFM方式控制。

网友R:
数字PFM控制模块吧

网友Q:
PFM会在输出制定电压处停止。

网友P:
PWM是开关型稳压电源中的

网友O:
它能在低占空比、低频的条件下,降低控制芯片的静态电流。

网友N:
其特点式开关周期为恒定值,通过调节脉冲宽度来改变占空比,实现稳压目的

网友M:
但是充电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