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中断标志清除不了

楼主(2019-09-22):
为什么我一进入程序,中断标志IFR=0x00000400,也就是表明有INT10请求啊,后加ICR =0xffff进行清除,怎么也清除不了

网友A:
不知有影响没?

网友B:
是SDRAM定时中断吧

网友C:
没有影响的。

楼主:
我用了INT6中断后,程序中加不加中断向量表效果是一样的,进中断后进行发数据,两者出来的数据都是对,好像中断向量表感觉没有什么用一样?

楼主:
没有写中断向量表是不是会跑飞?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吧

楼主:
上次做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中断时,不加中断向量表,运行就会跑飞。

网友D:
应该是必须写中断向量表的

网友D:
会不会是你调试过程中int6中断地址处有你上次下载的中断向量,所以恰好正确而以。

网友E:
有可能是病毒呢,建议你用360杀毒来查杀下。

网友F:
应该会有一个默认的中断向量表的吧

网友G:
里面包含多个中断标志位的状态,每个位对应一种中断

网友H:
看看那个位的中断标志是什么意思就知道是什么引起中断了

网友I:
你说的单片机是什么系列的

网友J:
要对优先级这个有个比较好的把握

网友K:
中断标志则是是否有中断产生的标识

网友L:
书上,手动清除了中断标志位

网友M:
都是硬件自动清除的

网友N:
你使用的是什么微处理器啊?

网友O:
在响应中断后硬件会自动清除相应的中断请求标志位

网友P:
中断标志位需要手动清除吗

网友M:
串口中断需要靠软件来清除。

网友G:
如果有中断产生,里面的状态位就会置1。

网友L:
必须软件清零,你不需在软件内部查询

网友H:
在进行处理时清除中断位

网友K:
中断标志是否需要手动清除的 ?

网友I:
首先要明白中断工作的基本原理

网友J:
因为一般的情况下,中断的优先级比较高,系统或者硬件都是优先响应处理中断的

网友P:
不需要自己清除采样中断标志

网友O:
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用软件来清除中断请求标志位。

网友N:
这个和具体的微处理器的类型有关